[mastercam] Mastercam 怎么用扫描功能制作螺旋曲面

楼主(2014-06-05):
Mastercam 怎么用扫描功能制作螺旋曲面

网友A:
那不是扫描功能.那叫多轴功能.在MCX里也没有扫描呀,只有扫掠.

网友:
先画螺旋线,在引导,扫描,扫掠,什么的

网友:
这个软件不是用来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扫描功能.那叫多轴功能.在MCX里也没有扫描呀,只有扫掠.

好嘛!就算是扫掠吧。可是他干嘛汉化为扫描呀?
我要的是下图!谢谢

网友:
在MAX环境里的确没有在SW里那么方便,用SW做好再用MAX打开吧,一样的.

网友(2015-06-20):
新版本叫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