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留样制度及期限,各位社友说说

楼主(2014-06-05):
各位机械大牛好,今天遇到个问题想跟大家交流下。

大家所在的公司是否有留样制度,即每批次生产的产品取样保存,当然我想这是针对一些大批量的产品而言的,像是螺丝轴承弹簧这样的产品,如果是非标设计或者做设备生产线应该是不会留样的。如果有的话,我想了解产品是什么,样品会保存多久呢?希望大家能探讨下,谢谢。

网友A:
你想,做一台设备,少则几万,多则十几,几十万,有那个必要和可能吗?连大的机床厂也不会.

网友B: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每个厂每个行业都不一样,由你自己厂里制定标准。如果你需要参考的话,建议你做ISO,6S认证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做一台设备,少则几万,多则十几,几十万,有那个必要和可能吗?连大的机床厂也不会.

嗯,这个我知道,所以我说的是针对大批量产品如螺丝轴承弹簧之类的,并不是指机床这样的大型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公司的规章制度,每个厂每个行业都不一样,由你自己厂里制定标准。如果你需要参考的话,建议你做ISO,6S ...

额, 我并不是管理者,之前发在职场人生,是被版主转到这边的,其实只是想交流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制度某种意义上可以反应一个公司的态度

网友:
大量生产的产品为了便于追溯问题分断点,就会有留样的规定。具体要多久要留多少数要保留多长时间等,都由企业单位自己规定,按照产品不同其规定会有不同。

先去了解自己的产品特性和客户仓储和交货使用期等等,再决定适当的保留期。

网友:
首先你要弄清楚留样的目的是什么?是用来做特殊测试(比如弹簧的寿命、弹力、盐雾测试等)?还是用于产品生产批次的追溯?还是用于外观检验的一些限度标准?如果你是加工型企业。一般是根据客户的要求来定。如果自产自销的主要是依据行业特性和质量体系来定。但是目前体系这块对样品的要求是没有什么特殊说明的,包括最严格的FDA QSR820都没有对样品做特殊的要求和说明。但是如果自己公司有这个需要有样品的话,还是需要有文件来支持,文件最少要包含:样品的管理职责、样品的收发记录、样品的有效期限、样品的签发权限等、必要的还要做验证等。记住这种文件的逻辑和合理性。要不然审核时可能比没有这份文件还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