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止回阀的作用

楼主(2014-06-05):
诸位LZ,附图中阀6接的也是压力油,而且比换向阀压力还要高点,不知道作用到底是什么?谢谢了!!!!!!!

网友:
11上方是什么?

楼主:
11上方是连接的液压缸了

网友:
11-1,11-2的小方框应该是个压力平衡机构,不是单纯的止回机构,6应该是停电等异常状况下的保压阀。

网友:
从你的液压系统图中可以看到(虽然不全):供电为两条,不知道系统中设计时就这样设计的吗,但此系统我过去单位上就有这种方式设计和用过.为控制液控单向阀的.图不全,我也不好给你好的建议2 [) H5 Z; D  W; g

网友:
这个图表达的不全吧

网友:
为什么不把全图那出来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呢?

网友:
哈哈,让猜一猜 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