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走丝线切割机床什么牌子的最好?

楼主(2014-06-05):
快走丝线切割机床什么牌子的最好.耐用.光洁度好,效率高?最近打算买一 台了。

网友:
俺原来在的公司用的线切割好像是苏州长风的,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
简单机械,精度有限。只要不是小作坊,质量其实都差不多。

楼主:
有人说三光机很好。不知道怎样?

网友:
请教做线切割的朋友,线切割能做斜齿轮吗?如果可以用想买一台。

网友:
我们都是去外面线切割

网友:
用过泰州方正, 便宜

网友:
快走丝都差不多,我买了个苏州大厂的的和泰州的小厂的,说实话大厂的的确是好,但是切出来的东西差别真不大。

网友A(2014-07-08):
楼主,
对机器有什么要求?行程多大?
主要割什么工件?
同样行程的快走丝,价格可以差很远。
床身材质,运动结构,安装精度,配件质量,等等,差老远了。
最便宜的40机,2万不到,贵点的,4万多。看你要达到什么要求了。

网友(2016-06-04):
引用 网友A:
楼主,
对机器有什么要求?行程多大?
主要割什么工件?

40机,什么牌子的?什么样的柜子?
我刚入手了一个泰州中兴的,35的要22500

网友:
快走丝不清楚  我倒是接触了一种中走丝   特略的    通过比较感觉割2.5mm以上厚度的板还可以 就是价格贵了点  将近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