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是如何磨损的?

楼主(2014-06-05):
大家好:
            这是从美国买的一台减速机里面的涡轮,出现了如下磨损,轮齿的背面比正面磨损的轻点。
我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磨损的。
现在想到的就是蜗杆不在涡轮轮齿的中心界面上
就是两边的调整垫没配好
因为,中心距、垂直都是由箱体保证的,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蜗杆啃涡轮,载荷过大咯

网友:
负载超载,蜗杆直接将涡轮啃出圆弧口子

网友:
超极限超负荷的使用,再加上润滑不良造成的.正面是受力面,而反面是回程面,所以受力面损伤的就多.

网友:
看图片,磨损位置也偏得太多了吧,怀疑这个蜗轮蜗杆副原本的设计、装配有问题。

网友:
有怀疑齿轮本身有问题的么。

网友A:
测下螺旋角和导程角是不是相等,然后测下装配误差,最后改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下螺旋角和导程角是不是相等,然后测下装配误差,最后改材料。

改成什么材料好呢?

网友:
一般的蜗杆用的是锡青铜,我们也试过,但是这要考虑具体场合,负载,转速的,如果铜的不行就用钢的,适当做下表面处理。比如我们的小蜗杆用的是易削铁加淬火。

网友(点评):
"一般的蜗杆用的是锡青铜",汗!哪个老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