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循环丝杠,导向器脱落

楼主(2014-06-05):
大家好:
             我们买的汉江的滚珠丝杠,才不到两年,又出现了,内循环丝杠,导向器脱落的故障
导向器一般比钢球的滚道稍低点
应该是不受力的
但是,现在竟然受力脱落了
其他没脱落的导向器,我试着取出来,非常的费力,因为导向器是钢件,过盈配合冷装的
现在,只能猜测
是丝杠装配不同轴
导致钢球异常受力
钢球先碎,偶尔堆挤在导向器内
所致
大家有什么看法,
或者有类似的情况

网友:
能用两年不错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没有任何精度要求,只起传递作用

网友(点评):
螺母移动速度快的话,内部钢球循环也快,对循环器的冲击力也就大。俺在现场看到很多客户的丝杠螺母,密封件都木有问题,滚道磨损也不严重,就是速度太快时间长了,把循环器磨坏了。

网友:
从图片上看你这丝杠,是用在垂向的吧,垂向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所以损坏的机率就大.

网友:
这玩意扭丝杆上去,我没得真传啊,弄过两次,感觉好吃力。求高招........

网友(点评):
找个假轴,或者上黄油

网友:
能不能让看下导向器是什么样的

网友:
你可以试试铁质导向器,我们公司有卖。之前的客户也有你这样的案例。另外我有滚珠丝杠螺母安装的视频教程,有需要的可以加我QQ

网友:
寿命也差不多了,出钱维修不是很划算。

网友:
我是做机械的,从你这图片上看,机械装配应该没问题,是否:1,你加工的产品在选型机床的时候,不恰当。2,也很大可能是长久超负荷使用了。一般出现这样的问题,都是这两方面。

网友(点评):
不可能,是轻切削,我猜测是托板磨损了,导致不同轴,

网友:
看你的螺母是单螺母,估计是偏位导程制式,预负荷的调整方式为调整钢球直径,你的设备若载荷不大,钢球出现破裂的情况
1、检查预扭矩,与 出厂检验报告及相关资料对比,从而判断钢球是否合适。
2、用相同的钢球和自制塞棒先检查不破的那圈螺纹,然后再检查破裂的那圈螺纹,看螺纹底径的差异,从而调整钢球。
3、对比两圈循环的负荷数据是否满足所需,直接去掉破碎的那圈钢球。

网友(点评):
这些都应该是丝杠生产厂保证的,我才是丝杠的安装同轴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