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动平衡检测系统,毕业设计要出三维建模图

楼主(2014-06-06):
此为飞轮动平衡检测系统!毕业设计要出三维建模图!忘大神给点意见!怎么个思路!谢谢!

网友:
还想知道什么?毕业设计?你设计的?

楼主:
老师让根据这个方案图做出三维模型!不知从何下手,大神,怎么弄

网友:
电机、同步带、轴承、传感器等标件和外购件选定了就查手册或供应商产品目录,有详细尺寸,大一点儿的厂商可以提供三维模型下载,测试架座传动系统布置得自己搞,这个参考相关测量设备架座设计范例,通常用铝合金异型材和标件组装成,查异型材手册或咨询厂商,希望对你有些帮助。

楼主:
模型我大概建了下!就是不知道哪个弹簧杆什么作用!不知道怎么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