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布机刀座受长期冲击弯曲,怎么回事 怎么办?

楼主(2014-06-06):
绿色是压块  会上移一公分左右,让布条过刀座,绿色上两个
突出区域是气缸位置,会向下压布条,,刀片切割布,,一个流程,频率2s一次。总长1400mm,黄色受冲击的位置,厚度2,5mm  由于设计要求此处尽量不动。
     刚运行3天没问题,三天后黄色前刀座,受压薄位置出现左右中三个位置向下弯曲的现象。(中间是有传送带,布缓冲的)

压块自重200N,,气缸对两端压力5mp。

这是简单的静态分析:偏移量的数据 mm(两端相同,中间没变化)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后来又做了proe的以一定固有频率的位置  冲击分析, 确实得到两端  中间都下弯曲的数据,但个人感觉这个冲击分析有问题,就不拿出来。
问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决   有能  以力的一定速度 反复冲击的分析软件吗?

楼主:
求大师点化

网友A:
看着真乱,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真乱,有点费劲

首稿,编辑比较乱

网友(点评):
结构清晰一点,刀座,压块的材料、热处理方式。画个截面图就很清晰啊。问题讲明白了,大师们就来了

网友:
上高大上软件之前,想想有没办法在裁剪结构做改进,因为就算给你分析出来,就算是对的,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况且大多时候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