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基本定位尺寸的公差等级怎么选择

楼主(2014-06-06):
比如这两个孔的中心距

网友:
3.3 暴露面尺寸按±1/2 IT 选取偏差,代号为 JS
3.4 必要时,可不区分包容面、被包容面,均采用±1/2 IT 选取差值。但必须在
产品图样的技术要求中注明。

网友(点评):
还是不大明白呢,另外你的头像有点吓人撒

网友A:
如暴露面尺寸,如不注公差,按IT13级,那么在50-80范围内(查表)孔是+0.46,轴是-0.46,孔距65就是+-0.23.
这是我童年时的照片,摄于1956年,谁被吓着了?对不起

网友(点评):
60多了,老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暴露面尺寸,如不注公差,按IT13级,那么在50-80范围内(查表)孔是+0.46,轴是-0.46,孔距65就是+-0.23.
这是我 ...

你的照片折了一道上面还有血迹。。。挺渗人的

网友(点评):
刚打完架就被拉去照相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