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机械仿真和动画用哪个软件好,结构复杂点的又用哪个好

楼主(2014-06-06):
一般机械仿真和动画用哪个软件好,结构复杂点的又用哪个好!请各位赐教!最好能提供下教程!

网友:
SolidWorks的动画功能就很好的.

网友:
CATIA也是不错的 简单易用

网友:
一般的三维软件都有,看个人习惯吧 。要求高的,用专业仿真软件Ansys等

网友:
proe也不错!要看个人使用的习惯了

楼主:
因为我平常画图都是用soildworks,并且平常画的图都比较大,经常很卡!做动画应该很困难吧!其他软件能将soildsworks画的图导进去吗?

网友(点评):
电脑该升级啦

网友:
习惯SW的飘过

网友:
看个人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