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布机刀座受长期冲击弯曲,怎么回事,怎么办?

楼主(2014-06-06):
绿色是压块 会上移一公分左右,让布条过刀座,绿色上两个

绿色是压块  会上移一公分左右,让布条过刀座,绿色上两个

出区域是气缸位置,会向下压布条,,刀片切割布,,一个流程,频率2s一次。
总长1400mm,黄色受冲击的位置,厚度2,5mm 由于设计要求此处尽量不动。
刚运行3天没问题,三天后黄色前刀座,受压薄位置出现左右中三个位置向下弯曲的现象。(中间是有传送带,布缓冲的)
压块自重200N,,气缸对两端压力5mp。

这是简单的静态分析:偏移量的数据 mm(两端相同,中间没变化)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后来又做了proe的以一定固有频率的位置 冲击分析, 确实得到两端 中间都下弯曲的数据,但个人感觉这个冲击分析有问题,就不拿出来。
问问,,为什么会这样,怎么解决 有能 以力的一定速度 反复冲击的分析软件吗?

网友A:
典型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啥的CAE分析

网友B:
更换材料“?

网友:
不懂,但要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啥的CAE分析

大侠在给出鉴定的同时,上点“菜”呗~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把现场拍一下上图!

网友D:
显然这个设计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典型的不知道自己要干啥的CAE分析

为了确定问题是由静力造成,还是动态的冲击造成的疲劳  极限应力降低很多造成。
说白了为了分析原因,把自己搞糊涂了。。。
大师点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材料“?

材料是45钢,,未经过热处理。。大体的参数为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然这个设计不合理

冲击位置不能太厚   要不然刀片过长,,强度不行,,易崩

网友E:
换成40CR试下

网友F:
不热处理?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热处理?为什么?

成本预算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方便的话,把现场拍一下上图!

这是买家反馈,,目前还没有图,,以前都是用  胶布去垫下凹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成40CR试下

从材料上入手,,可以有      40Cr是我国GB的标准钢号,40Cr钢是机械制造业使用最广泛的钢之一。调质处理后具有良好的综合力学性能,良好的低温冲击韧性和低的缺口敏感性,,但是40Cr的价格比45钢贵一半左右。刀座耗材又比较多,。谢谢你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