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机上的这种弯连杆跟直连杆比有什么优势呢

楼主(2014-06-06):
挖机上的这种弯连杆跟直连杆比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
会不会是为了防止死点,或者是为了优化受力

网友(点评):
优化受力比较可靠,死点的话直杆和弯杆感觉区别不大。

楼主:
防止死点有可能啊,能当二力杆吗

网友A:
有没有干涉的说法?

网友:
应该是为了在推到尽头的时候行程大一点

网友:
是不是防止推到最大时防止与前面的连杆轴干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干涉的说法?

防干涉的,有些也做成直杆,只要不干涉就行了

网友:
避让干涉区域

网友:
确实是防干涉,没有优化受力这一说,本来就是二力杆,你做成弯的,反而让杆承受了弯矩。因此,防干涉才是正确的。

网友(2014-09-18):
弯连杆是为了增大行程。你做个模型运动仿真一下就知道了。
油缸推到极点时,如果不弯,连杆就碰到斗杆了,那个铰接的地方。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主要是为了避免干涉,确保行程

网友(2016-02-05):
当然是防干涉啊   两点一线和弯不弯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