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采摘机械,齿的密集度问题

楼主(2014-06-06):
主要的问题是采摘的时候要保护好根部不能连根带起。现在考虑的是做出几排条齿把花朵梳刷下来,这个现在有点问题,齿太密集的话遇到茎的分叉部分可能会卡住,太松散的话又会有漏摘现象。

大家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啊?

网友A:
做个导向装置,让两三排的菊花茎集中到一排!然后采摘

网友:
农民伯伯的福音,不过感觉不太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导向装置,让两三排的菊花茎集中到一排!然后采摘

增加一个像拨禾轮那样的装置吗?

网友B:
这个方案花会碎掉,没有了卖相。

网友C:
叉太长应该会被主茎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案花会碎掉,没有了卖相。

有没有比较好一些的结构可以比较好的摘取啊。机器摘破坏肯定会有一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叉太长应该会被主茎卡住

恩,但短了开在下面一层的花可能就摘不到了。影响因素有些多

网友D:
会不会摘到叶子啊?哈哈

网友:
不管怎样值得支持,我国现在农业机械化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摘到叶子啊?哈哈

会有叶子的,这需要后面加一点分选装置就可以了吧。

网友E:
菊花毕竟像小麦,水稻那样种子几乎都在一个高度,枝干没分叉,便于机械收割。菊花有岔枝条,而且杆径粗细不一,花朵高低错落开放,如果用梳子似的梳,碰到枝杈有可能就直接咔嚓了,这样弄下来的菊花都是带枝条的,后期还要大量处理。费工。

一遍过,能清理的干干净净不太可能,可以尝试先采摘上面的聚集花朵多的地方,机器过一遍,剩下的由人工采摘。

网友F:
下面用两个滚动的轮子或者是带橡胶压条的链条将菊花的茎夹住,上面用齿来摘菊花。这种夹紧装置参见整草脱粒机或者半喂入收割机的进料装置。很简单的。不知道为什么要防止菊花被拔起来,估计是不想妨碍第二年的生长吧,但是对于那种因卡住将茎拉断的情况,应该是少数,可以后期处理下,例如鼓风之类的分离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面用两个滚动的轮子或者是带橡胶压条的链条将菊花的茎夹住,上面用齿来摘菊花。这种夹紧装置参见整草脱粒 ...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菊花毕竟像小麦,水稻那样种子几乎都在一个高度,枝干没分叉,便于机械收割。菊花有岔枝条,而且杆径粗细不 ...

恩确实是,保证全部摘到的可能性很小,能摘80%左右的就差不多了

网友(2014-09-12):
先导向后,直接从剪断,怎么样

网友(2016-12-09):
做出来了吗,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