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变位齿轮和标准齿轮的啮合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4-06-06):
请教下各位前辈:
     负变位齿轮和标准齿轮在啮合时有什么影响,有什么好的方法处理后能使用。 谢谢

网友:
只要按设计步骤计算设计出来,就没有任何影响.

网友:
有时候要根据不同的实际应用场合来选取不同的变位系数,
比如软齿面要尽量选择滑动速度最小的变位系数,硬齿面的尽量选择等滑动率的变位系数,
此外重载的齿轮还要校核胶合安全系数,还要适当调整变为系数。
不过常规的齿轮变位系数在-0.5~0.5之间,小齿轮正变位,大齿轮负变位。
总之,在满足使用寿命,强度系数够的,不根切/顶切即可。

网友:
正确啮合,传动比大于1,不根切,留有足够的径向间隙(顶隙),满足强度后你想怎么用怎么用,前提是你能装配起来。

网友(点评):
说错了,重合度大于1

网友A:
负变位与不变位或正变位比较:
强度弱一点,
重合度大一点,
安装距小一点,
齿形由瘦变胖。
等等!但根据设计制造和安装都可以使用。
你想处理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变位与不变位或正变位比较:
强度弱一点,
重合度大一点,

我们的设计本来是一对标准齿轮,但是实际加工时把大齿轮加工小了(即分度圆直径变小了),我们现在想把中心距改小,但不知道对齿轮使用有什么影响

网友:
要看小了多少。小了不多的话,中心距不用改可以使用。需要注意对侧隙是否有要求?是否正反转?
小了太多的话,若改中心距可能顶隙不够或顶了。
小了不多不少的话,可以改中心距,不影响使用。这是渐开线的特点决定的,对中心距的变化不敏感。
顺便说一下,齿轮的分度圆只和齿数模数有关系,和公法线无关。

网友:
这问题以前脑子里闪过几次,都头疼放弃
看来只有问伏枥大师了
拱白菜是不会的,
只不过有人说昨天吃的是萝卜嘛

网友:
强度弱一点,不根切就没事,重合度还要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