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管的流量大或一样大?

楼主(2014-06-06):
一根50的通管
一根50变80再变50的管
哪个的流量大或一样大?

网友:
一样    木桶短板效应

网友(点评):
错 50-80-50的大 阻力不一样

网友:
我认为一样大

网友:
如果供气量足够的话是一样大的,如果供气量不足的话50变80再变50的大,中间80段就相当于一个储气罐了。

网友:
流量=流速x管径面积,在不考虑沿途损失和发热的情况下,只是流速的转换,流量不变

网友(点评):
手动截止阀或电磁球阀闭锁

网友:
要计算的,流体力学。同样输入压力下,可以计算出每分钟流量。有些软件业可以模拟。
不同输入压力下效果不一样的。现在不会算了。但俺在学校曾经算过,拿一堆方程,想想现在头大

网友(点评):
什么软件

网友:
我认为跟80孔长和最后那50的孔长有些关系,这两过短的话会造成紊流、能量损失,哈哈,瞎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