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的技术要求该怎么写?

楼主(2014-06-06):
如图,机架的技术要求该怎么写。比如消除应力和焊条牌号等等。谢谢。

网友:
比如焊接方面的要求,需要加工的还要有时效处理要求,加工要求,表面喷漆要求,装配,检测方面,某些尺寸未注公差等要求。总之除了图面上能表述清楚的之外,其余的可以写进技术要求了。不一定非常完整,但要抓住主要的写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焊接具体有哪些要求,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叫神马机器

网友(点评):
简单的轧板机。

网友(点评):
不锈钢板材的分条机。

网友:
感觉跟我上次做的压花机械差不多啊
技术要求嘛
我一般都这样子写
1、 采用自动切割或者剪板机下料,下料后校正平整;
2、焊接时注意工艺参数,加工面留***余量;
3、焊后回火出来去除应力;
4、孔加工的时候有没有具体要求****
其它的就看你具体要求啦

网友(点评):
焊条的牌号要不要在技术要求中写明。

网友(点评):
焊条的牌号要不要在技术要求中写明。

网友A:
这是本人对机架提的技术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本人对机架提的技术要求.

这样的图底板颜色(翠绿色)你不觉得眼睛累吗?

网友:
绿色要比黑色好的多呀!

网友:
老外很多的图纸都是没有去应力技术要求,但是在中国你必须得加上人工时效,否则你会死的很惨。

人工时效也只能去除70%的焊接应力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提醒。

网友:
焊缝高度,下料后钢板平直度要求,焊后去应力,加工面加工余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