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囊问题,有没有这样一种产品

楼主(2014-06-06):
有没有一种产品,类似于气球,一冲气就会鼓起。鼓起之后我想在里面加水或者是其他液体,作为一个便携式容器使用。

网友:
避孕套,好像央视有个什么节目还说道这个了,可以装好几升水。

网友A:
一个便携式容器,在里面加水或者是其他液体,直接用个塑料袋或橡胶袋不就得了,为啥还要先充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便携式容器,在里面加水或者是其他液体,直接用个塑料袋或橡胶袋不就得了,为啥还要先充气。

就是作为一个容器,然后外接一个水管。容器内充满压力,当把水管阀门打开的时候形成一定的冲击力。

网友:
你是说像橡皮泥一样,弄大了不动就不变回去?少年,你来自火星吗?

网友B:
或许你可以设计个,类似保温杯的产品,用某种软材料。两层材料中间充气成型了。可折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许你可以设计个,类似保温杯的产品,用某种软材料。两层材料中间充气成型了。可折叠的。

这是个好的思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