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矩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4-06-06):
如图,设物体A,悬臂杆,支撑杆重量分别为G1,G2,G3。要使气缸要1秒旋转90度,旋转气缸转矩最小多少?

我的算法是:

T=FL=ma*L,

这样对吗?
若没有问题,这个m怎么确立呢?m=(G1+G2+G3)/g  ?  因为初中学物理都是把运动的东西基本看成一个点来看的,现在当成个点来看,应该不行。
加速度也是这个情况,悬臂杆不同位置加速度也不一样。

求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转动惯量x角加速度哈大侠

网友:
转动惯量I=mr^2
可以单独看G1 G2 G3,算出三个转动惯量
然后三个零件角加速度都一样,则算出3个力矩,加在一起。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查了资料,I=mr^2这个公式,是针对于质点来研究的 对于杆件,圆环,圆球,长方体,正方体有不同的公式,

楼主:
都是根据这个公式演算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