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MADA上添加一次冲四个孔的模具

楼主(2014-06-06):
如何在AMADA上添加一次冲四个孔的模具,如何操作,求指导?

网友:
如果孔径不大、孔距不大,看能不能把四个孔做到一个模具上

楼主:
就是四个Φ5的孔做在一个模具上的,问题是如何在模具库里添加该模具,如何调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