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直线问题

楼主(2014-06-06):
       在草图上画直线时,已知直线的长度、角度以及起点坐标,但在软件里面有两个基本参数和6个额外参数。虽然根据长度角度和起点坐标可以算出重点坐标和x、y轴上的增量,但是这样太麻烦。

我的想法是固定两个基本参数,就是长度跟角度,然后再改起点坐标,但实际上改起点坐标时两个基本参数也在变,怎么可以把这两个固定啊?

网友:
选中其中一点,进行 固定 操作即可。

网友:
不太明白,最好是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