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汽车差速器,圆锥滚子轴承如何定位?

楼主(2014-06-06):
如图所示,这是一个汽车差速器的局部图。问题就在半轴上的那个圆锥滚子轴承,它的轴向如何定位?这个图貌似看不出(至少我看不出- -),还有一i个问题就是在这图里,貌似看不到这轴承的支撑物,懂差速器的大大们帮帮小弟,能提出一些好的修改建议嘛

网友:
你可参考差速器相关图纸!如装配图及BOM表!

网友A:
在轴承外有马牙内螺板,找块长条钢板当扳子使,调整调整……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轴承外有马牙内螺板,找块长条钢板当扳子使,调整调整……OK!

马牙内螺板?从来没听说过这东西啊,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是图片里箭头指的那个东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牙内螺板?从来没听说过这东西啊,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是图片里箭头指的那个东西吗?

你标的红色线头是带螺钉的止松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