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输入的是什么指令参数

楼主(2014-06-06):
请问Fanuc机床数控系统输入的是什么指令参数,是给定速度、加速度和运动位移吗?新手不太了解数控系统,麻烦各位大侠了。

对于下图形式的机床,请问如果Z轴(床身上的)负载500公斤的质量块时,机床可以承受的加速度是多大呢??进给速度大概是多大??其中工作台为600x600mm的。

负载500公斤时,对于图片所示类型的机床,以1g的加速度匀加速启动大吗?匀速时速度定位10m/min。

丝杠直径50mm,导程20mm,电机fanuc a40/3000i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清楚的,一点数控基楚知识还没有的情况下,你只有去课堂上听老师的讲课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概括清楚的,一点数控基楚知识还没有的情况下,你只有去课堂上听老师的讲课才行.

我是马上要用,没时间看了

网友A:
FANUC的技术资料本社区很多下来多看看就明白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NUC的技术资料本社区很多下来多看看就明白了呀!

好的,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