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挤压丝锥时,一般打表允许有多少跳动

楼主(2014-06-06):
大家用挤压丝锥时,一般打表允许有多少跳动,我现在0.02,攻出来孔口小径止规过了,

M3*0.5 OSG VP-NRT TAP

材料:316L

钻头:2.8mm

丝锥转速:S400

网友A:
钻头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头2.6

挤压丝锥!不是切削丝锥!

网友:
用2.7的估计就可以了,以前用过

网友B:
攻螺纹何须用刚性连接呢?用浮动连接最好.

网友:
要用浮动丝攻座

楼主:
螺纹深度公差:0.1挤压丝锥不太适合浮动刀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攻螺纹何须用刚性连接呢?用浮动连接最好.

大侠,我们用浮动连接经常有攻丝深度不够的问题。
而且100个孔不一定是哪个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们也是,所以现在想用挤压丝锥,用弹性夹头,深度才有保证,但是小径大了!

网友(2015-12-03):
谁有挤压螺纹底孔的标准,我下了几分都不一样的

网友(2019-08-24):
首先你的底孔大了,2.8最后攻丝的咬合率已经小于65%了,如果能找到的话,你试试看2.75的钻头,当然也不要小于2.75,小了断丝锥的。。。其它才是刀具的问题,也不一定就要浮动的,只要不是用钻头夹筒攻丝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我们用浮动连接经常有攻丝深度不够的问题。
而且100个孔不一定是哪个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浮动刀柄本来就有这个缺陷,产生的原因很多,机加工的过程本来就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比如底孔质量不好,丝锥磨损,切削液浓度不够,甚至材料不均匀等等,很多厂螺纹都要全检的,尤其是盲孔。。。如果丝锥尺寸超过M5,深度没有超过3倍径,实际上不用浮动也可以的,浮动主要是最大限度保护丝锥,所以遇到阻力就触发浮动。。。

网友:
找刀具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