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球指怎么制作出来的

楼主(2014-06-06):
生活中经常看看各种各样的钢球,不同的直径的规格。
我想请教高手,表面光滑的钢球是如何制造的,制造工艺有哪些,求解呀。

网友:
视频网站都有现成的视频看,
社区也有帖子,又是伸手族

网友:
工业上大致有两种常用的工艺

一是钢丝截断,然后用球磨机抛磨成球形,再按公差分级

二是在氮气保护环境下,用压缩氮气吹钢水,让其飞散,利用表面张力自己成为球形,再用球磨设备抛磨,然后根据尺寸分级,再进行光整

网友A:
轴承厂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厂就是你最好的老师.

没去过轴承厂,所以不知道呀。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