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滚子轴承,有那么贵?!

楼主(2014-06-06):
一个倾转机构要用到交叉滚子轴承,承受倾覆力矩和轴向力矩。

百度了一下,好像就只有THK,IKO,INA有相关系列产品,淘宝去问价的时候都好贵,比普通轴承贵太多。一个内径25,外径41,厚8mm的最便宜的360一个。。。。

图中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这个轴承。

由于不知道这个行情,问下大侠这类轴承都这么贵吗,有质量好的国产的没有?

网友:
国产的质量保证不了。这的方面产品,确实日本品牌的要好的多。 即使你自己掏钱买,也有一种不后悔的感觉。看着舒服,摸着更舒服。

网友(点评):
据所知、所见,国产的这种轴承在一般精度上还是能用、好用的。看着摸着舒服,用起来也不错。

网友(点评):
洛轴做的还不错,我们常找他们定制回转支撑,徐州还有一个供应商做的也还可以

网友(点评):
这种轴承,对于受力要求很高,国产的精度普通的可以用但是时间不长,很快间隙就出来了。而且,如果受力较为复杂的话,那很快就会崩裂。

网友:
主要是价钱也舒服,,,,,

楼主:
不知道国产什么品牌的可以,求推荐下呗

网友:
LZ, "轴向力矩"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东西就是回转支撑,360也算贵?再加两个0的用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就是回转支撑,360也算贵?再加两个0的用过没?

毕竟是小东西,不是大设备

网友B:
你确定图中灰色的部分是交叉滚子轴承?我怎么看都不像。

网友:
交叉滚子轴承?

网友:
这种轴承俺卖的太多 了,看你怎么用了,还是很有区别的,国产的也不便宜。进口的更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图中灰色的部分是交叉滚子轴承?我怎么看都不像。

这只是我做的模型,详细结构没做,只做了个外部尺寸而已

楼主:
贴张图吧

这种

网友:
这不就是关节轴承吗!国产的也很多的,你在百度里搜关节轴承就有.

网友(点评):
楼主所说的交叉滚子轴承在首楼示意图上对应的是下部两个灰色方块。

网友:
我家有可以替代日本THK的交叉滚子导轨。可以找我询价一下

网友C:
贴个图,洛阳产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个图,洛阳产的怎么样?

这个可以,就是规格要内径25 外径41 厚度8 的不知道有没有这类型号?或者尺寸比较接近的。

网友:
国产的选好的厂家东西也不差到哪去。关键价格只有进口的1/2到1/3

网友D:
内孔25这么小?360元?淘宝?

网友E:
楼主,轴向力矩是什么意思,小白不懂

网友:
做的少就贵,贵就有人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孔25这么小?360元?淘宝?

额,就是很小,但是受力还是比较大,本来可以用接近规格的深沟球轴承代替的,但是使用时间常一点深沟球轴承的磨损比较大,主要受倾覆力矩作用,所以才想用小规格的回转轴承来做,但是这个尺寸的品牌少的很,用的少,就贵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轴向力矩是什么意思,小白不懂

轴向力,打多了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