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课程设计的转盘

楼主(2014-06-06):
大家看看我课程设计的转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便指教。

网友A:
顶起,看大神!

网友B:
现在步进电机跟减速机一体的较常见,不过楼主的转盘比较大(看着的确很大,不知道实际尺寸如何),而且还用了个大内齿轮,用独立的减速机也无可厚非。凸轮分割器是有现成的,一体的,现在市场上一抓一大把。另外,楼主的工件似乎没有夹紧装置(如果说错恕鄙人眼拙)。导轮好像是两个(或者多于两个),感觉不太好,摩擦问题,可以换成滚珠式的轮子。钢板是分离式的,一块块的,这样会有冲击吗?液压缸能够用汽缸代替,岂不更简单经济?只是鄙人拙见,楼主莫见怪。在校做设计不容易,当年我还不懂上论坛求助,楼主比我强多了

网友(点评):
外六角螺栓能否换成12.9级的内六角螺栓?强度会不会更好些?外观会不会好看些?装配会不会方便些?

网友C:
看不到有一个中心定位的地方。还有就是你的转盘承托靠导轮?转动过程中,导轮和硬质合金钢板,接触和离开时,转盘是一种什么状态?不停在一高一低在跳?

网友D:
这是个空对空,不能用的设计。硬伤太多,难以简单说清楚。
既然是课程设计,楼主是学生,设计应该是在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请楼主先说一说设计的结构尺寸,再请说一说指导老师对你现在这个设计的指导意见,可否?

网友:
这样只靠导轮支撑的机构肯定是不行的,至少还要加个外齿轮导向

网友E:
直接凸轮分割器上面托圆盘就可以了。有的凸轮分割器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的力啊

网友:
LIAOYAO -1 灌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看大神!

算不了大神,只是概念设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步进电机跟减速机一体的较常见,不过楼主的转盘比较大(看着的确很大,不知道实际尺寸如何),而且还用 ...

首先,感谢你的意见,其实你应该是前辈,向你学习是应该的。夹紧装置在滑槽里有个比较小的加紧机构,如图片三。
导轮其实只是为了保持转盘的大概的平行,因为转盘的是只是负责送料,在到达指定工位是有夹具手来定位的。液压缸一定用的,因为气缸承受不了钻孔时很大的轴向力。(可能我原本没有说清楚)。不过怎么样感谢你的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到有一个中心定位的地方。还有就是你的转盘承托靠导轮?转动过程中,导轮和硬质合金钢板,接触和离开时 ...

这个确实是我没有考虑好,感谢你的意见,我想办法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个空对空,不能用的设计。硬伤太多,难以简单说清楚。
既然是课程设计,楼主是学生,设计应该是在老师 ...

前辈,其实我只是发帖的时候想怎么把题目搞好点,其实这个不是课程设计,只是一般的大作业,所以没有指导老师。这个可能只是个概念设计,我也知道是实现不了的。不过我会尽量的改正。感谢前辈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凸轮分割器上面托圆盘就可以了。有的凸轮分割器可以承受轴向和径向的力啊

是应为转盘实在有点大,选凸轮分割器的时候如果直接带动会要很大的转动惯量而已凸轮分割器很大很贵,所以通过齿轮副将力矩降低。

网友D:
没读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里“课程”和“大作业”有什么差别。
首楼的图画到这个地步,一定投入了不少精力和时间,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开始就错,难道一直没有征求过老师和同学的指导,老师和同学也一直不知道你的这个设计吗?
读书时,同学之间的讨论和老师的指点是获得进步的最好途径,闭门造车然后一鸣惊人没有可能。

网友F:
挺好,挺漂亮,我上学时就知道玩,设计也是2维的!

网友G:
首先这么大的圆盘加工出来平面度难保证 每次硬质合金板与导轮接触会产生跳动 另外需导向机构

网友H:
感觉问题可多。。。

网友I:
1.中间齿轮的定位,是靠与工作台的配合吗?那轴承呢?
2.导轮与支撑轮的接触为断续,运行起来肯定不会平稳!
3.液压缸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读过大学,不知道大学里“课程”和“大作业”有什么差别。
首楼的图画到这个地步,一定投入了不少精力和 ...

嗯,画图的话我画了一个星期左右,大学里的课程设计和大作业是有点区别的,这个倒没什么重要的,关键是能学到东西。老师和同学的确没怎么知道我做的东西,这个我会检讨一下,可能闭门造车的话算不上,因为设计之前我也问了很多的同学师兄才能设计这样的东西。不过前辈的指导也是很好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好,挺漂亮,我上学时就知道玩,设计也是2维的!

大学里玩是必学的。没有人说大学就是一定要死读书,把掌握好的东西学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过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这么大的圆盘加工出来平面度难保证 每次硬质合金板与导轮接触会产生跳动 另外需导向机构

可以具体点吗,这个确实是我设计没有考虑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I:
1.中间齿轮的定位,是靠与工作台的配合吗?那轴承呢?
2.导轮与支撑轮的接触为断续,运行起来肯定不会平稳 ...

1、中间齿轮和转盘是用螺栓连接,中间齿轮和外齿圈加起来是回转支承。
2、这个确实是有问题的,现在我才发现。
3、因为转盘除了送料还要在知道工位承受比较大的钻孔时的轴向力,液压缸是用来承受轴向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问题可多。。。

可能是我根本毫无工作经验吧,因为我毕竟是凭空想的,没有实战过,不过还是想得到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算是牛,对比很多人也只是普普通通!!

网友D:
花了很多时间做的设计,拿出来的初衷应该有展示自己能力成分在。
确实有人佩服、赞叹,说“牛”。
有人提意见,只只是些就具体细节,说些些无伤大雅的言语。
只有我彻底否定这个设计,因为楼主是个用功的学生,愿意和他就这个设计详尽讨论。
不过楼主不屑回答我的问题,自我感觉正好着。
只好算了。

网友K:
楼主,楼上前辈说话很中肯。最近我在diy一些小的关于齿轮的小玩意,切身感受到楼主您的设计很漂亮,高大上,不过有点虚浮的感觉。您的这种设计可能用不到实处的。从结构设计方面来说,您有没有计算过传动轴的强度,齿轮啮合的间隙计算过没?不过理论联系到实际又有一段距离,包括每个零件的固定方式,限制齿轮的窜动,工件的装配间隙,零件的加工精度,选用什么材料等等,这些要等你亲手做过才会明白的。

网友:
楼主从哪里看到的这种结构,你为什么不照着挖机的结构做那,这种结构做成转盘的不一定好,我见过做成一条线的,转盘的都是受力不大的

网友L:
建议 参照鼠牙盘 这个真心不使用  伏枥老师说的不无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花了很多时间做的设计,拿出来的初衷应该有展示自己能力成分在。
确实有人佩服、赞叹,说“牛”。
有人提 ...

前辈,不好意思,可能我表达的不是很好,我也知道这个真的不能实现,但如果我真是有得意的地方请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楼上前辈说话很中肯。最近我在diy一些小的关于齿轮的小玩意,切身感受到楼主您的设计很漂亮,高大上, ...

前辈的话我已经明了,我知道我确实是有点浮躁这个不假,难得有这么多的前辈指导我应该比较的幸运的,也许高大上并不是一个好设计者炫耀的资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建议 参照鼠牙盘 这个真心不使用  伏枥老师说的不无道理

嗯,受教了。

网友:
用了分割器,为什么还要用内齿?
不用步进电机也是可以的

网友M:
同样作为学生的我非常理解楼主,楼主大概是个大二的学生。这种设计在外行人学渣看来绝对是高大上的作品,让人自叹不如,但是在内行人看来真的是特别幼稚的,硬伤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M:
同样作为学生的我非常理解楼主,楼主大概是个大二的学生。这种设计在外行人学渣看来绝对是高大上的作品, ...

确实是这个样子,我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看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