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铰孔问题

楼主(2014-06-07):
我有一个零件,38CRMOAL材料,厚度16毫米,6毫米孔,1.6光洁度。0.012公差。我用钻/5.8---铣/5.95---铰6。做出来,光洁度达不到,其中,钻/铣余量都用了0.05-0.1-0.15-0.2,切削参数也用了许多,都不好。绞刀是整体钨钢的。不知道为什么,有谁可以指教。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你的材料本身就有粘性切削性能不是太好,建议余量多留一点,单边0.1吧,然后低速,用油冷却润滑.

网友(点评):
他单边就是留有0.1,不知道LZ的0.012公差是正还是负,如是正,尚有微余量,可以采用研磨膏研磨来达到光洁度。

网友:
能否发个你钻孔、铣孔、铰孔后的图片看看呢?大家一起学习下

网友:
你的转速i是多少 进给量是多少  还有铰刀的R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