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车床的刀尖高度怎样测量?

楼主(2014-06-07):
   数控车床的刀尖高度是指刀尖距离与X轴平行且过主轴回转中心线的平面的高度。如附图
       目前在我车间从来不测量,也没有数,前几天出了一个故障,直接原因就是刀尖高了,而那个刀片的后角为0°,导致后刀面直接和工件摩擦,工件光度不好,刀具寿命异常低,通过修理刀杆解决了该问题,但我仍然不知道刀尖高度实际值为多少,更不知道是否合适。
   我觉得刀尖高度是一个挺重要的参数,一直都不测是不是不对啊?大家都测吗?都是怎么测的呢?

网友:
似普车般都是经验调节为主。真要测量其值如何也可,主轴任车一外圆,外径可量,导轨面上总高可量,总高减去半径即为主轴中心到犯规面的高度。刀具安装好亦可量刀尖无导轨面的高度

网友:
用顶尖对好刀,把对好的刀连刀垫一起拿下来放中溜板,导轨上用刀尖划线,每次对刀按这个线稍高10-30道都没事,再高点也不要紧,别太高。这个方法就是找个参照线。这个方法叫个车工都会。

如果说理论方面的怎么计算力我不知道
如果你不研究理论,你也没必要知道这些,因为你只要知道,他连这都不会 ,他就是个小学徒。让他多跟师傅学习就玩了!
在车螺纹时,刀尖高度挺重要,它影响螺纹的角度!

网友:
也没那么悬乎,+_0.1就可以了.我都是目测,而且用的还是机夹刀.

网友:
先平下端面再调整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我就是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