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轴承的运动问题

楼主(2014-06-07):
请教一下,直线轴承圆周方向能转动吗?还是有一点游隙?
谢谢!

网友:
直线轴承基本上都是两件配对使用的,所以圆周上是没有运动的,游隙吗,总是有一点的,但是很小.

网友:
直線軸承 顧名思義 是直線運動,起導向運動,側向間隙肯定是有的,但是應該不能用它做圓周運動

网友:
有一次当做滚动轴承用,不过不是重要的地方,一个小转杆

网友A:
很多人说不行,实际上有人用,不是不能用而是要选对型号,

楼主木有说清楚,直线轴承的形式有数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说不行,实际上有人用,不是不能用而是要选对型号,

楼主木有说清楚,直线轴承的形式有数种

比如说,哪种就可以用于圆周运动。请赐教……

网友(点评):
先去搜搜社区的老帖子看看咯,有讨论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比如说,哪种就可以用于圆周运动。请赐教……

搜了一下,找到了这样的回复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1%CF%DF%D6%E1%B3%D0

用ST系列的直线轴承吧,润滑够应该是可以的。

楼上说的都是一般LM系列的直线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找到了这样的回复

OK 多谢,受教了

网友:
自己找根硬轴,套上手头的直线轴承,滑动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不希望产生的力。。。无所谓,那就用呗。

网友(2014-10-27):
引用 网友B:
搜了一下,找到了这样的回复

ST系列的直线轴承哪里能买的到呢?

网友(点评):
网上搜一下很多啊,丽水产地的,不知你的要求是咋样的。 这类轴承店里都有的啊

网友(点评):
哦,我在淘宝网搜到了,先买套试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