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材料选用的区别,请教

楼主(2014-06-07):
对于主轴的材料,相比较而言,40Cr与20CrMnTi哪种更合适呢?(二级传动,主轴上装蜗轮)
另外,此两种材料淬火前是否需要调质处理

网友A:
当然是40Cr最合适了,从热处理来看,调质到HRC35-40就行了,而20CrMnTi则要进行局部渗碳后才淬火到HRC58-62,你看那种工艺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40Cr最合适了,从热处理来看,调质到HRC35-40就行了,而20CrMnTi则要进行局部渗碳后才淬火到HRC58-62,你 ...

①40Cr工艺也需要调质然后淬火
②20CrMnTi做专题渗碳淬火

另,因为主轴要配合蜗轮,蜗轮采用20CrMnTi,所以考虑如果材质相同,是否会减小磨损

补充内容 (2014-6-7 15:07):
打错了··蜗轮不是这材料,是10-1

补充内容 (2014-6-7 15:09):
20CrMnTi做整体渗碳淬火

网友:
蜗轮为什么要选这种材料?到时胶合咬死看你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