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图中的23编号阀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4-06-07):
请教各位大侠,图中的23编号阀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由于两个油缸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点。先达到终点的油缸,其压力会增高。为了避免油缸损坏,设置溢流阀用于保护油缸。

网友:
阀示意图来说,是溢流阀;从原理图来看,保证二边的压力相等

网友:
jfzg -1 灌水~
LIAOYAO -1 灌水~

楼主:
那个阀叫做差压溢流阀。

网友:
在同一油路中采用两个压差溢流阀,我想可能是保证两缸平衡的;同步的!

网友(点评):
绝对不是同步。假设其中一个油缸负载大,另一个油缸回怎样?肯定不同步了。

网友:
由两块溢流阀组建成的同步阀,同意6楼的说法。

网友:
最近在期末备考   刚好学到这个   这是定差减压阀    定差减压阀可使阀进出口压力差保持为恒定值  具体可参考《
液压与气压传动》第二版    高等教育出版社   姜继海主编 P158

网友:
同意2楼观点

网友:
俺是来学习的,集思广益 应该 使两边压力恒定,同步加压吧

网友:
保证不了同步,是一个集成在一个阀体上的双向安全溢流阀罢了,sun好像有这个插装阀的

网友(2014-07-29):
期待更好答案

网友(2014-09-14):
控制系统最高压力  盾构机有这个

网友:
感觉这个图想要实现两缸同步,但20应该用分流集流阀,从图形看怎么是比例减压阀?23肯定就是安全保护的双向溢流阀,用在同步上一般也会加这个模块的。

网友:
不知道有多少是对的,楼主采纳的时候多考虑!猜一下,保证同步应该精度不高,主要还是保证两边压力平衡!

网友:
像是双向的定差减压阀,保证两油缸无杆腔压力差值不超限,当油缸工进时,可避免油缸严重偏载。

网友(2015-05-07):
背压阀,可能是油缸可以,前后动作,或者一起动作。

网友:
坐等高手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