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忘光了,求推导

楼主(2014-06-07):
如图,截面惯性矩,Ip最后结果怎么导出来,dρ怎么算?

网友:
这个最基础的积分,直接看《微积分》....说也说不清楚

网友:
图右边的公式不已经有了吗?把积分求出来就得到公式了。

网友A:
dρ是一个无限小的量,你要求的是dA的表达式,dA就是一个无限小的圆环的面积,把圆环展开看错一个矩形就行了

网友:
这个材料力学上有推导过程吧

网友B:
很简单的积分

网友:
虽然忘记的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觉得蛮简单的,线吧DA化为DP 就是一个导数运算,再求P的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积分

感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A:
dρ是一个无限小的量,你要求的是dA的表达式,dA就是一个无限小的圆环的面积,把圆环展开看错一个矩形就行了 ...

多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