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蓝色符号如何去除?

楼主(2014-06-07):
工程图中蓝色符号如何去除?  J8 ?- o3 u( I9 x

网友:
在“零件”图中将原点设为隐藏就没有了.

网友(点评):
不行呀 大侠 我的是装配体??

网友:
你把每个零件都隐藏了一遍吗?装配体也要隐藏后工程图里就没有了.

网友:
工程图有个视图-隐藏原点

网友:
在显示中设置下 不显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