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钢丝绳润滑问题

楼主(2014-06-07):
行车钢丝绳用什么润滑油?谢谢!

网友:
用锂基润滑脂,不能用润滑油,否则会淋的一地全是油的.

网友:
有专用的钢缆,钢丝绳的润滑油,用于码头钢丝绳,电梯钢丝绳等

网友(2014-07-20):
一般用黄油就行了

网友:
看工况和条件拉,很多直接用黄油,有专用的,比较贵

网友(2015-06-05):
钢丝绳自动加脂器

网友(2015-08-26):
用石墨钙基润滑脂比较好,个人建议,楼主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