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格曼密封MG13/28-G6损坏了,求助

楼主(2014-06-07):
单位的循环泵的博格曼密封MG13/28-G6损坏了,这个重新安装时,看到静环没有坏,东环(带弹簧的)损坏。现在的问题是在锁紧螺母时,一般拧几圈,还是有什么经验,看弹簧的压力吗,有点不懂,求教。

网友:
主要计算压缩量,螺母拧紧就行

网友:
是哪个地方的博格曼?

网友:
如果是正版产品,国内仅大连和上海,可咨询其工程师。一般设计时按照装配尺寸链给出标准值,该值可直接索取。即动静环总长装配尺寸L1K是给定值。

网友:
很抱歉,手头没有样本。毕竟周六是在家,非单位上班。

网友(2014-07-12):
具体如截图所示:

网友(2016-05-18):
按给定的工作长度安装密封即可也就是L2的尺寸和L1N的尺寸

网友(2016-11-24):
动静环坏了只能买了,安装有工作高度,按照给定的高度就可以了,没这么复杂

网友(2017-01-07):
环如果是碎了的话就不好整了,如果没碎的话可以重新研磨,研磨的话基本每个密封厂家都能做的,碎了就找厂家定制吧

网友(2017-02-14):
既然你是重新安装的 说明压力都是调好了的  只管拧紧螺栓就行了  然后转动几圈轴确定接触面接触良好,压紧力适中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