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棒才上料问题

楼主(2014-06-07):
遇到难题了,请教诸位大侠:现有多种规格的小棒材,直径在3-7mm之间,长度在30-70mm之间,每批次产品规格是一致的,生产不同批次产品规格不同,如何自动上料?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1.自动上料设备满足所有规格
2.上料是否可以加快换工装
3.时间节拍
4.不同批料更换时间,是否能满足上批料全部做完,再换下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1.自动上料设备满足所有规格
2.上料是否可以加快换工装

1:需要满足所有规格
2:规格太多,换工装不是很理想
3:节拍是2秒一件
4:上批次料完全做完,再上另外一批

网友:
你的上料上到哪?需要多少精度,还是没精度。你方案描述不明确

网友:
自动送料机构,按图中所示更换V形条和挡条就可以了.

网友:
棒料振动盘一般有3种形式: V型漏斗式,普通圆形振动盘式,阶梯式。但是都是有公差要求的,本来振动盘就是专机,想实现通用必须在振动盘外部衔接处做文章,想工装夹具还解决。

网友:
不知道这个变态的东西能不能帮上你。。。

网友:
用震动盘是可以实现一个震动盘上多种不用的料的。不过是一次只能上一种料。我用过这样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设备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如果需要加我QQ1399562466

网友:
长径比很大,可以的

网友:
在震盘上面多弄几个出料口可以吗?

网友:
用振动盘不理想,用人工排料应该经济实惠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