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上下旋转机构

楼主(2014-06-07):
各位大神有没有成熟的上下旋转机构,
动作:吸盘向下运动到工件位置--------带动一个重200g的工件上升200mm---------旋转90度-------------带工件下移到加工平台----------吸盘压着工件加工----------------带动工件上移----------------------逆向旋转120度---------------带动工件下移放下工件----------吸盘上移---------顺时针旋转30度-------吸盘下移带动另一个工件重复动作
那位大神帮解决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一个负载1kg的机器人完美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负载1kg的机器人完美搞定。

用一个机器人太贵了,最好有一个简单的机构

网友:
回转运动采用小蜗轮箱,由步进电机控制所有角度,小蜗轮箱上加一手摇升降机构,提升工件。

网友:
我也在弄类似一个旋转往返的结构,我考虑用旋转气缸。但是你的是三个位置动,旋转气缸好像不能达到。

网友(点评):
先整出方案再考虑优化,从0到1是最难的,1到多就相对简单。

网友:
动作有点多啊 比较难控制精度了

网友:
旋转有三个位置要停,应该是用伺服电机驱动吧。上下移动:工件上升200mm,简单点就用气缸吧。工件下移到加工平台,不知道行程,工件下移放下工件,不知行程。

网友B:
就没想出别的方案?看着就觉得没多少产能。。。

网友(点评):
大侠有啥好方案,请教一下。

网友(点评):
拆工序,多设两三个移栽机构。。。不然,就像中国的工厂车间,就那么一个家伙拼命干活,别人都围着看了。

网友:
一台四轴机器人吧,简单实用,兼容性强,性价比高,

网友:
可以用一个线性滑台或者气缸做上下运动,一个电动旋转台做角度旋转运动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没想出别的方案?看着就觉得没多少产能。。。

嚴重同意,效率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