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直线往复运动用什么机构比较合适

楼主(2014-06-07):
高速直线往复运动用什么机构比较合适。偏心轴怎么样。

网友:
怎样的直线运动?行程怎样?速度又多快?所谓的高速怎样才算高速呢????

网友:
用零间隙特种齿条传动比较合适。

网友:
载荷?运动要求?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网友:
问题不够清楚,你说的高速是多少呢?还有其他一些限制条件吗?凸轮机构、齿轮齿条都能实现直线往复但是不一定能满足你的使用条件

网友:
对于楼主这样的求问方式真的很无奈
就像大侠们所说的,行程,速度,甚至是造价要求都没给,大伙们真的不好给出意见。
行程极短,速度极快,气动打标机你可以看看。
如果整个过程的速度不一样还可以试试凸轮,甚至圆柱凸轮。
其他的你可以参考其他大侠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 I: Z. }# g" e" i2 f2 Y$ n 是高频小负载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
呵呵 可以 补充下

网友:
载荷如何,光你这个条件齿轮齿条,气缸导轨,滚珠丝杠都能达到,说的不够具体

网友:
运行周期和负载。。。?

楼主:
谢谢大家
是高频小负载直线往复运动。

网友(2014-10-17):
楼主有没有找到什么方法?

网友A:
丝杆配滑轨就可以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丝杆配滑轨就可以啊

丝杆不能用于高速场合,选导轨+直线电机吧

网友(2015-01-16):
引用 网友B:
丝杆不能用于高速场合,选导轨+直线电机吧

直线电机很贵啊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

楼主(2015-04-30):
偏心轮机构

网友:
看楼主也是个马大哈!

网友(2025-01-26):
引用 网友A:
丝杆配滑轨就可以啊

但是那个的话估计达不到楼主所要的高频的要求

网友:
楼主,你最后所采取的方案是什么

网友:
低负载。往复运动的行程是多少? 频率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