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低压冷却改高压冷却,请教

楼主(2014-06-07):
有一数控车铣复合中心在车内孔时铁屑不断,缠刀,导致内孔划伤不良率高。想用高压冷却液打到车削点上改善排削和断削,改善车削质量。刀塔是8工位回转刀塔,刀塔上有过刀塔冷却功能,不过是用的气雾方式冷却,压力不高,如果改成7兆帕左右的高压冷却液冷却的话,不知道都需要改动那些东西。

机床是进口机床,也过了质保期。厂家不给改,自己想改,不知道刀塔能否承受那么大的压力。

网友:
以下为个人见解,楼主参考一下
更换的零部件至少有高压泵,液压管,阀等;还要考虑一下原有的冷却水箱容积和高压泵是否匹配
刀塔压力的话,最好向刀塔厂家了解一下刀塔里面结构能否承受,但肯定要更换喷嘴;
或者直接在刀架外自己加装个高压的冷却装置

网友:
完全可以自己改的,只是注意下流量管和喷嘴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