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坏的柱塞泵拆解下来了,装不回去了

楼主(2014-06-07):
今天把本厂的一个坏的柱塞泵拆解下来了  ,装不回去了  ,主要是柱塞放不进柱塞筒里去了。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办法没。谢谢。

网友:
把柱塞泵型号报上来,最好有图。

网友:
柱塞可能是配做的,你好好试试

网友:
旋转主轴,装一个转个角度,,,,,

网友:
装拆得太少,没有手感。^_^
精密一点的东西,可不是想象的那么好玩的。这之间的间隙是按μ级设计的。园柱度也很严。
装配时1.没有弄干净柱和孔之间的表面,2.没有上润滑油,3.孔柱之间有倾斜现象,自己没感觉到。4.可能孔口有那么一丁点儿毛。。。
建议先休息一会儿,蛋定一下,再心平气和地玩。
记住,千万不要硬装,会损伤表面的。理论上是只要对准后是很轻松地滑进去滴。而且能感觉到有点阻尼力现象。。。

网友(点评):
感觉到有点阻尼力现象。。。这得是在形位公差小且直径在2~4μm的间隙配合。

网友(点评):
对,柱塞和柱塞孔之间是μ级间隙,而且有柱度要求。上超精磨,气动量仪测的。

网友(点评):
木有玩过乱推测,最大的配合间隙和所泵的油粘度有关系,粘度高间隙大。

网友(点评):
具体正规图上的间隙忘了。但间隙不能太大,大了对柱塞和孔之间的局部接触应力有很大影响。而且空间高速运动时也有不利影响。

网友(点评):
理解了,不止是油膜问题,还有机构间的工作应力问题。 感谢感谢

网友(2014-09-20):
柱销和传动轴整体反向拉出,缸筒在外面装好后,再整体装入(和抽轴方向相反)

网友:
是不是要先冰箱冻一下再装上去

网友:
柱体放冰箱里冻一下试试。我以前插铁柱时试过,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