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系数与粗糙度的关系

楼主(2014-06-07):
记得是998大虾还是哪个大虾提过一下,为什么飞轮和离合器的接合面表面粗糙度是3.2还是多少,网上有说是因为表面光洁之后原子间的电磁力的作用,摩擦因数可以达到50之多,但为什么粗糙度是一个具体的数值呢,大侠们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14-07-26):
摩擦系数与两接触面的材料及表面状况(粗糙度、干湿度、温度)等有关。粗糙度越低(Ra值越高,摩擦系数越大)。

网友(点评):
粗糙度与摩擦系数的关系没那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