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一玩数学(螺纹)

楼主(2014-06-08):
前些日子,Herry大侠希望我能分享点实际中的力学计算的例子以供学习参考。回想一下,貌似一直以来也欠了些债。所以借这个机会还一还好了。计划上是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螺纹牙承载分布的简单计算,第二部分是锥螺纹的扭矩承载能力计算。

玩得一般,大侠们多指教。相互探讨,相互学习。哈哈。

正文:

不多废话,曾经说过螺纹的承载分布问题,很多大侠也都知道首牙1/3原则。不过怎么计算出来怕是不少人头疼的事儿。这里,我们就算一算。
首先是基本的螺纹连接模型。如下图。以矩形牙为例。

图中,上侧为零挤压状态(为了方便看,内外牙间隙放大)。中图为上紧旋合一个距离后的情况。下图为第一牙变形后描述图。三图右侧的边线表示中性面位置。

1中,h表示啮合基线到齿根的距离,t1表示外螺纹母材厚度,t2表示内螺纹母材厚度,s1表示外螺纹母材面积,s2表示内螺纹母材面积。d1x表示外螺纹大径,d2x表示内螺纹小径。p为半螺距

然后,进行基础假设。视螺纹为悬臂梁,每一个螺距螺纹为一圈悬臂梁进行分析
于是,从上右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发生长度为Δx的旋合后,螺纹假象过盈量为Δx。然后,根据弹性变形原理,外螺纹第一牙被压缩长度为εo1εo2表示内螺纹第一牙被伸长长度。δo1表示外螺纹第一牙啮合线位置的挠度值,δo2表示内螺纹第一牙啮合线位置的挠度值。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关系。设外螺纹第一牙等效倾翻矩为Mo1,内螺纹的为Mi1,外螺纹受力Fo1,内螺纹受力Fo2。于是有:

查一个M20X2的螺栓螺母配合,代入计算(牙型不同,只是为了大概验证下)
于是有

大概就是这样。有兴趣的大侠可以自己推推不同牙型的直螺纹。然后代入数据校核一下。

一些个人推论,恭迎各位大侠斧正。

P.s. 后续修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部分。主要是悬臂梁的计算部分。

楼主:
说下这样计算的不准确点,以便大家可以继续深入填实。
1。计算悬臂梁挠度时,关于螺纹牙啮合点的选择。这个根据牙型不同,其位置上也应有变化,有时内外h一样,有时不同。
2。最后附加的验证图中没有进行牙型转换,没有惯性矩J值比实际要小一点(为了省事儿,按单圆环算的,实际要大一些)。

补两个验证图,以及当总压数不断增加时,首牙的承载比率变化情况。

网友:
大侠待我做下笔记先

网友:
这个技术牛人的思路是不一样的额

网友:
先留个爪,有空慢慢看。^_^

网友:
阿呆苦恼........因为完全看不懂。羡慕技术......

网友(点评):
你羡慕别人的技术,别人羡慕你的提成 ^_^

网友(点评):
呵呵,猫有啥苦恼的。术业有专攻而已。

网友(点评):
看到不懂的呆猫就苦恼。那可是人民币啊!哈哈

网友:
呃,硬着头皮看了会……
这个地方的公式不懂

还有就是这里与计算书中的公式对应的话是否应该是delta i1

ps:zerowing君用的是mathcad吗?

网友(点评):
1. 这个地方主要是计算悬臂梁挠度的。但是在计算前要做力平移。即把啮合点的力平移到悬臂梁支点。所以,就出现了弯矩Mo1。剩下的就是杆件挠度计算方法了。手册上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2。图画的仓促。大侠说得对,应该是Delta i1。另,我用的是Maple。呵呵。

网友(点评):
好的,明白了!

网友(点评):
您关于螺纹有很深的研究,看过你以前悬壁受剪的计算(以我水平虽只看懂一部分),还是很启发,仰慕你

网友(点评):
呵呵,都是些基础,大侠没问题的。我玩螺纹只停留在计算基础层面。现在没有实践的机会去玩材料和测试。这个是硬伤。大侠有机会可以多玩点。

网友(点评):
嗯,希望我也有机会!

网友:
顶,实干的领路人!

网友:
一直很欣赏大侠的 奉献精神,对大侠的精湛技术很是膜拜,社友们,大家有福了,赶快消化吧

网友A:
首牙1/3原则 什么意思啊?

网友:
看了大侠的大作,又回到大学时代了,材料力学加上高等数学求极限......

网友:
收藏了,回去电脑研究,手机看不到图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大侠,你确定悬臂梁的计算(你的公式(3-1))是正确的嘛,我看着不对啊

网友:
无地自容

网友:
大侠,有几个问题请教:
1,3-1的 公式好像是转角公式
2,3-1中的计算为何要将力平移到固定端用转矩计算,为何不用悬臂梁上受集中力的公式来计算挠度
3,此时螺纹牙受力变形,其中固定端也有位移,也就是固定端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固定端,此时的挠度公式依然适用?

网友(点评):
悬臂梁要求支点刚性。这个是关键。也就是你3中所说的问题。所以,要做一个力平移,将支点亩材变形量的计算同悬臂梁的挠度计算分开。

网友(点评):
所以才写成3-1的形式。做完力平移后,挠度变形就可以看成同母材变形在一个系统中,支点相对刚性。同样,平移后,不是集中载荷悬臂梁,而是恒弯距悬臂梁。

网友:
占这个位置有空慢慢看。

网友:
只查了材料力学的课本我觉得应该是这种情况

网友(点评):
考虑下支点的位移。

网友:
后排助攻,努力学习

网友:
大侠 讲的好。。学习了

网友:
哈哈哈,我昨晚睡觉的时候又想了下,同时结合你的公式(5-1)来看,,对于你17#的回复是这么回事,大侠高手

网友(点评):
这个只是矩形牙的情况。梯形,三角牙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另外,现在这样分析,也还有需要继续细化的地方。大侠可以再想想。呵呵。

网友:
占个座 好好消化消化 谢谢大侠分享

网友:
没看懂,下班找书继续!

网友:
先收藏 ,恶补了基础知识,再来学习,现在看有点吃力。

网友:
没看懂,是俺太菜了吗?先收藏吧!顺便问下大侠Maple与Mathematica那个好学点啊?

网友(点评):
没用过后者。呵呵。maple最大的优点就是小巧吧。不过需要联网计算,这是其一大问题。

网友(点评):
你只看公式的话,会比较眼花。按着思路想象一下运用的原理,就容易多了。我没有具体写到最基础的原理选择部分,因为篇幅会太大。

网友:
按照您提点的方向,转化为一个恒弯矩的问题,感觉这样化简能说服自己

PS:后面的大部分自个感觉理解了,挺高兴!

网友(点评):
你的l2-l1+h想表达什么?

网友(点评):
内螺纹比外螺纹长出来的根部部分,再加上啮合点到根部是距离

网友(点评):
如果L1和L2相等啮合点正好是两根部距离一半

网友:
留个位置,以后需要的时候看

网友:
大侠,有没考虑过挤压或剪切引起的失效?

网友(点评):
呵呵,这帖子有讨论螺纹失效问题吗?

网友:
大侠,你确定你的式3-1没有问题吗 ?

网友(点评):
哪里有疑问你可以直接写出来。你这样问,我不好答你

网友(点评):
3-1只是一个单纯的定弯矩挠度计算。如果我有用错公式,大侠不妨说出来。

网友:
也占座,收藏着。

网友:
膜拜啊,果然是专业研究的大侠

网友:
消化还要一段时间~~~~~~

网友B:
哈哈,大侠想多了,我查了公式,没看到,自己又没有计算,所以跟你确认下,哈哈哈,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点评):
哈哈,俺没表示啥其他意思。就是字面上的。这个公式写的复杂,其实就是定弯矩挠度公式。不过有些套公式的嫌疑在里面,所以看着别扭。你把那一堆长度换成h^2会好理解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大侠想多了,我查了公式,没看到,自己又没有计算,所以跟你确认下,哈哈哈,没有别的意思

哈哈哈,就是这么个理,看得我就云里雾里啊,总觉得一个h2的问题,为何要那么多字母,哈哈哈,多谢了大侠

网友(点评):
其实,最早的时候要比这个复杂,因为做平移不是只移到支点,而是移到母材中线。所以写成这样,后来发现如果那样平移,还要多一个母材环体的倾翻计算,更麻烦了,就改了下,所以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网友:
工作生活,忙的人都没时间,抽点时间看你的帖子,没看几个又去送女朋友坐车,回来已经是现在了,想想还要早起,还是睡吧,明天了继续,哈哈哈,休息了,拜拜

网友(点评):
早点休息

网友:
大侠图中要有一对平衡力才好平衡吧,类似螺母固定,螺栓受到拉力的情况。
如此下图中螺母断面处的内力该为F-F1,F1为螺母第一个螺纹所受力。
那么该段螺母压缩变形量=(F-F1)*P/SE,大侠计算式5中变形量=F1*P/SE了。
此处大侠如何考虑的呢

网友(点评):
大侠不妨再想想。如果第一牙受力为F1,为啥计算其压缩量要用F-F1?

网友(点评):
第二,图中没有画力是因为着手点不同,假定一个旋入量deltax,然后通过过盈的计算抵消来进行分析。而不是两段螺纹放在那加力看变形。那样着手,计算过程写法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3。如果严格按照图形表达来说,式5的分母应该是(P+Deltax)。因为螺纹不是圆环。但是为了方便计算,是假想成圆环的。所以最后写的是P。另,式5计算的是第一牙压缩量,大侠画到第二牙上貌似不妥吧。

网友(点评):
备注一点,我文中应该有说。右侧为中性面。

网友(点评):
大侠模型对应受力模型是否和我画的一致呢。我的回复是基于画的受力情况说的。若模型理解清晰了,就不会有分歧。

网友(点评):
恩,重新考虑了下,应该对压缩量再进行一次考量。新计算会稍后再发。

网友:
收藏了,下次慢慢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首牙1/3原则 什么意思啊?

就是第一个牙基本上会承受整载荷的1/3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第一个牙基本上会承受整载荷的1/3

收到 谢谢,那这个对我们设计有什么影响吗?我一般只注意连接板的板厚和螺距之间关系了。求指点

网友(点评):
对于标准螺纹连接件,你按照经验公式算就可以。但是涉及到非标螺文等问题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校核一下螺文牙本身的强度是否满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收到 谢谢,那这个对我们设计有什么影响吗?我一般只注意连接板的板厚和螺距之间关系了。求指点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应用经验比较少  抱歉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就不太知道了  应用经验比较少  抱歉

还是谢谢你的启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谢谢你的启发

你可以找本机械设计的书看看 就螺纹那个部分 有很详细的介绍的

网友:
这个不懂,学习

网友:
如果中国技术行业多一点像大侠这样不保守的开放着,中国机械将发展很快

网友(点评):
呵呵,没用。一个技术公开出来,还是一片玩成残次品的。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技术,是不走脑子。大家相互抄。最后就都完蛋了。这帖子里都是基本的数理问题。哪里谈得上开放不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到 谢谢,那这个对我们设计有什么影响吗?我一般只注意连接板的板厚和螺距之间关系了。求指点

谢谢大神

网友D:
什么是牙首三分之一原则?望科普?

网友(点评):
就是螺纹牙受力不均匀。首牙最大。

网友:
看不懂!
有什么实际意义吗?

网友(点评):
看懂的时候就知道实际意义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是牙首三分之一原则?望科普?

那三分之一具体是指什么呢?

网友:
呵呵……为啥用过的螺钉都不重复使用,因为都塑性变形了

网友:
太高端了

网友:
技术牛人,不明觉厉。

网友:
果然是大侠,真厉害!

网友:
好厉害,好多公式,都是哪个方面的公式有点晕,

网友(2014-09-13):
有空慢慢看

网友(2015-09-08):
我过来学习下!

网友(2015-11-03):
这个得出的什么结论啊,过程推算看不懂

网友(2015-12-10):
估计很多技术也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才发现这个好帖,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