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en16t材料对应国内什么材料,如果不对应可以用什么代替呢?

楼主(2014-06-08):
一批产品,轴是en16t的,上阿里巴巴查说是进口的,求证一下这种材料可以对应国内什么材料?或者用什么材料代替?

网友:
期待高手解密

楼主:
算了  报价完成了,约莫知道大概是个什么材料,有知道的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A:
EN16T应该是很久以前的牌号,后来改成BS970-3 605M36, 但是BS970-3 最后一版是1991.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被EN10083系统取代,还需要查证一下。但是事实是现在仍然有坚持使用BS标准的客户。BS-EN系统的合金钢命名和ASTM-SAE系统不太一样、

605M36 以下成份:
Carbon        0.32-0.40%        Phosphorous        0.035% max
Manganese        1.30-1.70%        Sulphur        0.040% max
Silicon        0.10-0.40%
Molybdenum        0.22-0.32%

国标材料我觉得可能GB/T3077 40Mn2可能是比较接近的,但是40Mn2没有添加Mo,或许并不能作为替换材料。

希望有帮助

楼主(2014-07-30):
引用 网友A:
EN16T应该是很久以前的牌号,后来改成BS970-3 605M36, 但是BS970-3 最后一版是1991.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被 ...

非常感谢 ! 很详细,现在经常碰到国外的图纸喜欢用一些老的名词,可能像我们老一辈的喜欢说A3钢一样,找这方面资料比较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