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设计,求助

楼主(2014-06-08):
最近厂里任务不是很多,老板准备让我设计一台折弯机,一来可以给工人找点事做,二来自己要折弯用着也方便,本人新人一个,没有经验,以前见过,但是没是很注意折弯机里面的结构, 百度了一下,说折弯机分:1、机架部分2、行程调节机构3、滑动块机构4、同步机构5.后挡料机构6.上下模对中装置,7液压系统8、电气系统。目前我对同步机构和上下模对中装置不是很了解,不知道那位社友能慷慨一下,帮我指导一下,让我也能尽快的跟上咱们部队的脚步,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手动弯管机可能对你有点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手动弯管机可能对你有点用处。

嗯,好的,谢谢了

网友B:
我是使用折弯机,就我了解同步方式一共有3种,第一种扭轴同步,用一个扭轴强制带动2边液压缸同步,效果最差,普遍用在10万以下的普通折弯机上。第二种电液同步,没见过,据说是强制让两边液压缸进同样多的油达到同步效果,没见过有厂家生产。第三种伺服同步,在两边安装光栅尺,用光栅尺反馈信号给伺服比例阀,控制两边液压缸行程,达到同步目的,现在20多万都是这种结构,效果比较好。再好的就是安装折弯角度检测装置,反馈给伺服,达到折弯角度一致。

网友(2014-08-19):
你黑我,你还是找个地方去测绘吧

网友(2015-09-01):
折弯机,求助,图片或图纸谁有,分享一下

网友C:
不知道有什么使用要求吗?对数控这一块要求严不严?折弯是有系数的,如果楼主对折弯这一工艺不是很熟悉的话最好还是补补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有什么使用要求吗?对数控这一块要求严不严?折弯是有系数的,如果楼主对折弯这一工艺不是很熟悉的话 ...

嗯,好的,谢谢,现在正在看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使用折弯机,就我了解同步方式一共有3种,第一种扭轴同步,用一个扭轴强制带动2边液压缸同步,效果最差 ...

看文字不太懂,有图就好了

网友(2016-04-17):
等你设计下来的成本~足够你买台新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