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加工中心NPT系列螺纹攻丝程序中Z值如何确定

楼主(2014-06-08):
在数控加工中心NPT系列螺纹攻丝程序中Z值如何确定,如NPT1/8锥管螺纹,假设在一个Z=0的平面上攻丝,攻深应该多少,像这种锥管螺纹不是想攻多深就可以攻多深的
难道管螺纹攻丝的时候没有深度标准码,还是与丝锥形状有关

网友A:
一般攻 查表的有效牙深,实际根据螺纹栓规的检测,不是随便多深

网友:
深度范围

网友B:
规则的限制   选定丝攻的一般都是以样板图的尺寸来确定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确定这个?? 比如螺纹距为1.5要求深度为5 那么我们一般都会攻6.5-7!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规则的限制   选定丝攻的一般都是以样板图的尺寸来确定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确定这个?? 比如螺纹距为 ...

PT螺纹是锥形的,攻丝太深就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PT螺纹是锥形的,攻丝太深就废了

你不必纠结此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我们的锥形螺纹的限定不过是以转锥形孔为基准 准确的说 锥形孔的深度如果为6 那么 我们所限定的锥形螺纹必须限定在5.5-5.7 之间 当然与理论值肯定有差别的  当然如果硬要要求丝攻深度  那你只能在锥形钻孔下功夫  钻头直径可以小一点(0.2~0.3)就可以  要知道 丝攻 限定第一牙只有三分之一  你可以酌情调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攻 查表的有效牙深,实际根据螺纹栓规的检测,不是随便多深

你的意思是先试加工再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先试加工再调整?

NPT1/8的有效螺纹长大约8MM多,程式中Z值可写8-10,这与丝攻有关,新丝攻与前端磨过丝攻会有区别(因为有锥度),最终以栓规检测为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NPT1/8的有效螺纹长大约8MM多,程式中Z值可写8-10,这与丝攻有关,新丝攻与前端磨过丝攻会有区别(因为有 ...

有时我们的图纸上有台阶限制的螺纹的深度,那还要磨丝攻的前端才能保证螺纹的配合长度

网友D:
我以前都是试出来的。但是后来朋友给我一张表,我找找

楼主(2014-07-20):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都是试出来的。但是后来朋友给我一张表,我找找

那张表能上传给我吗

网友:
国标有规定,螺纹塞规能进去几个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