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凸轮轴孔加工中心架支撑套探讨

楼主(2014-06-08):
大家好:
发动机缸体在加工凸轮轴孔时
镗杆一般会使用三点支撑
头架(或者镗模架)
中心架
尾架
我们的中心架与镗杆的配合是一种铜套
该铜套开有两个槽
一个窄槽,是镗杆伸进缸体时,避让刀夹用的
另一个宽槽
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请问有发动机缸体加工的前辈吗?
我想探讨一下这个宽槽的作用
1.排铁屑用的,可是,这里是中间支撑,没有刀片在该宽度切削,铁屑很少,或者就是排加工时进来的铁屑
2.补偿圆度,故意加个槽,让圆度在此处向外凸一点,正好来形成更好的圆度
大家有什么看法?谢谢

避让镗杆刀夹的槽

两个槽

这个大槽不知道该什么用的?
H

中心架图纸,右图最上面,圆形槽就是对应铜套宽槽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头架图纸,八个轴承支撑,尾架与之类似,不过用的是四个轴承支撑

铜套图纸,就是搞不懂,这个槽是干什么用的谢谢

网友:
因为没有看到你完整的加工工艺,不好妄断,

你说的这是‘三点支撑工艺’,这还有几个分支,我知道的是先加工‘头孔’,头孔是‘非中支撑精镗孔’,第二孔就是用这个孔做支撑加工的,

套与镗杆是‘精配的’,对研出来的,外套尺寸与孔尺寸是靠加工精度保证的,

一个槽是过刀用的,另外一个槽是定位用的,

但不能完全说死,因为‘三点支撑镗’还有好几种‘走套类型’,因为我没有都见过,不能完全说就是如何,哪位还见过其它‘走套类型’的,可以再说,

原理不外乎就是‘做头孔’,‘顺序支撑’,这个精度世界有许多计算方法,不多说了,国内各厂都引进过加工工艺,不尽相同,还需要多见多了解

网友(点评):
八爷,我们的中心架,也开了一个口,与这个铜套的口配,英国CROSS的机床,现在还没搞明白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点评):
我们的加工工艺,就是缸体抬起一点,镗杆伸进去,到位,缸体落下,镗孔。一共要镗三次

网友(点评):
因为没有看到你现场,不能乱说,我只能说我见过的工艺,凸轮轴孔加工,由于历史悠久,世界上有几个专门玩这个的公司,早年给英国配套,后来给米国配套,他们有一套‘精度算法’,加工工艺是依据‘算法’弄出来的

网友(点评):
这个都分粗镗与精镗,看加工工艺了,但精镗一般是先‘精做头孔’,这个是悬臂的,没有端支撑,后面的‘套过孔’有几种类型,就不同了,我没有都见过,不能瞎说,另外,我不是专职柴油机工艺,只能说见过人家如何

网友(点评):
我们没有头孔,头部是镗磨架滚动轴承支撑,就是单单这个中心支撑套多出来这个槽,不明白是干什么用的。精度算法,以前想过,但是,没有基础资料,完全无从搞起

网友:
有中心架的图片的话,上一张,附带上铜套的位置

网友(点评):
这类加工方式很多,没看到,一般说不准确,只能知道大概,我知道‘走套,做头孔’的,楼主这个工艺,你必须看到其怎么‘套过孔’,并且再定位,看了,就知道那些位置到底怎么个过程,现在都是猜测,只能说以前

网友(点评):
我又更新了,请看,如果有什么没说清楚的,我再补,谢谢

网友(点评):
有图就可以继续分析,

网友:
中心架与镗杆的配合是一种铜套中另一个宽槽应有二个作用,1.改善镗杆回转中磨擦发热引起咬死,2.如你说的故意加个槽,让圆度在此处向外凸一点,正好来形成更好的圆度。

网友(点评):
说的有点在理?但是,还没有权威的解释

网友:
看一下缸体与支架导套开口位置的结构,估计两者有干涉的地方,可能是为了避让工件。由于缸体结构的限制,镗凸轮孔中间支撑结构很难搞。我们现在做凸轮孔镗杆在中间支撑部位做成滚动结构,这样支架结构就简单了。

网友(点评):
没有干涉,干涉的是那个小槽,大槽没有一点干涉,不仅不干涉,多开这个槽,还让中心架的壁少了很多肉,刚性小了很多

网友:
看各位大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