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金刚石刀具用什么砂轮?

楼主(2014-06-08):
各位大侠:
磨金刚石刀具用什么砂轮?

网友A:
首先有个概念澄清下,人工合成金钢石很贵,但合成细粉不贵,pcd其实是粉末烧结的,一把刀片100元以内很容易买到,
金刚石刀具只有金刚石砂轮磨,由于精钢石刀具寿命长,印象中的依次选项是,一,钝了丢弃,或低价卖给回收公司,二,送到外厂专业设备磨,三,自己买砂轮磨,
现在有专门磨刀工的厂家不多,还要研究,培训,所以第三选项猜想比较少

网友(点评):
刀具也是一次性了。

网友(点评):
我看到的是刀片焊?在很粗糙的刀杆上,便宜的60元好像都有,

网友(点评):
刀片实质部分,非常小,考虑磨,就该做大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有个概念澄清下,人工合成金钢石很贵,但合成细粉不贵,pcd其实是粉末烧结的,一把刀片100元以内很容易 ...

谢谢!

网友:
用陶瓷砂轮吧

网友(2014-09-30):
用陶瓷金刚石砂轮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