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发过来一个样件让测绘,这是怎么制作的?

楼主(2014-06-08):
客户发过来一个样件让测绘,只说是榨甘蔗用的压头
大神们分析分析,是怎么个制作工艺。

1、上面带螺纹的件是机加过的,下面那个件是铸造件。
2、上下两部分明显是两个件,因为上面那个件刀纹到分界处中断了,分界处有台阶,明显是上面件加工后装一起的。
3、在上下件分界线周围有类似铜的颜色,是焊接剂残留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我的猜想:上面的件加工后和下面的件摩擦焊。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钎焊的。焊接后打磨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钎焊的。焊接后打磨下即可。

感谢大侠回复
但是铸件表面只有四面只有一面有打磨的痕迹,另外三面没有,甚至看不出有焊接痕迹。
而且加工的那个件上面只有刀纹,没有打磨的痕迹。如果钎焊,不可能只在铸件上留下焊接痕迹吧
像铜一样颜色又是怎么形成的呢?

网友:
不是摩擦焊,摩擦焊后续要除焊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回复
但是铸件表面只有四面只有一面有打磨的痕迹,另外三面没有,甚至看不出有焊接痕迹。
而且 ...

像铜一样的颜色是钎焊的痕迹,焊接时使用硼砂和铜焊条,用火焰加热就会变成液体

焊接时铸铁件放在平台上,待焊面朝上。
用火焰加热铸件待焊面,烧红后洒硼砂,再加热铜焊条,融化出一层铜水。
再在上面铺一层硼砂,用火焰加热,然后将加工件压上去,焊剂凝固后两件就结合在一起了。

因为铸铁件放在下方,焊剂融化后在重力作用下会向下流动,所以只有铸铁件上带有焊剂痕迹。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详细解答!

网友:
俺赶脚,你应该先搞清楚这玩意在设备上到底出于什么位置,如何参与工作的。

不然。

俺想起宁波的一个真实故事:中国在鸦片和大炮下开埠。

第一批做西装的人的事。

当年外国佬没抢完咱时,也穿带补丁的衣服。那时中国人就有在上海滩做裁缝。

一天一个外国人拿一条带补丁的裤子说照尺码同样做一条。

中国裁缝不知道西裤原本的样子,于是在新裤子上也照原样一边缝上一个大补丁。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这个产品是另外一个部门负责的,销售那边提供信息太少,问到我们这里。我也不懂所以发到论坛上寻求帮助的。

网友:
同意,先跟客户沟通,测绘只是吃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