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进口设备上的油封,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4-06-08):
图片为拆解下来的油封套与液压杆。油封套外面还有一个防尘圈压着的套子。
现螺旋密封尺寸为判断为直径2mm的半圆,右旋,螺距10mm。公称直径22mm。
不懂的是这个油封套里面的螺旋密封起的作用,与实际形状与公差尺寸的计算。
这个液压杆只有两个动作,伸出与回收。无旋转。

现在想请教下,没有旋转的情况下,油封套内做螺旋密封能起的作用有多大?工作原理是什么(旋转轴上用的螺旋密封能理解)
螺旋密封的形状,尺寸公差如何计算确定?有无参考手册。

补充了两张整体的图片。

网友A:
楼主,我是没看明白,也没听明白;有随机图册的话,放一张图瞄一眼;
螺距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是没看明白,也没听明白;有随机图册的话,放一张图瞄一眼;
螺距10mm?

轴套里面有一圈螺纹一样的起密封作用,这个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三册是介绍轴转动密封,而且螺纹是在轴上面。
我这个是液压伸缩杆,没有转动,只有伸缩。而且螺纹是在轴套上面的。对这样的密封形式不是很理解,所以来求助一下。

网友:
没看到实物自己猜测:1,是用来润滑,减小摩擦;2,储存轴上的附着物避免卡死。

网友(点评):
图纸有添加整体的, 外面有油封和防尘圈,而且不转动,不懂这个的作用,润滑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存储杂质到时有可能。

网友:
这里存在相对运动(直线往复),这种结构是润滑油槽,储油的,防止出现干摩擦

网友:
灵活导向作用,不解释。

网友:
这是导油槽,润滑用的,不是什么螺旋密封,无支撑带导向套里面常用的设计。

网友(点评):
能详细介绍一下么

网友(点评):
没什么好介绍的啊,就是导油槽,润滑用,防止活塞杆和导向套之间的干摩擦呀。

网友:
你的这种我们这都有   常用  我们是KW线

网友:
导油槽,储油及润滑作用。

网友:
润滑油槽,储油的,防止出现干摩擦,油缸用料蛮好的

网友(点评):
德国进口的设备。

网友(2014-07-25):
长见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