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型数车能满足此种精度么

楼主(2014-06-08):
广数980  4刀位那种能不能做到;外径18.0+0~0.015总长150,表面粗糙度1.6的产品。批量,广州机床7成新,刀粒十六七块的日立牌,好像是韩国货吧

楼主:
补充一下材料是45号钢

网友A:
机床是什么型号?刚性如何?是斜床身吗?

网友:
看你技术了

网友:
1丝半呀,肯定不行,几个能做,但是废品率极高。经济简易车只能做0.03左右的,还要是新机,

网友B:
精度不好说,粗糙度可能能做到。

网友:
够呛吧,一般不行,报废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好说,粗糙度可能能做到。

怎么做,打到1500转床子就震了

网友(点评):
粗糙度跟转速没有必然联系,选择好刀片是关键,高速有高速的刀片材质,低速有低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是什么型号?刚性如何?是斜床身吗?

广州机床cnc150/350配广数980系统,平道轨前四位刀架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做,打到1500转床子就震了

现用日立牌的,说实话我真没见过可以低速精车达到1。6的刀粒。是45钢外径才18哦

网友(点评):
说实话,也许高调了,你连日立是那个国家的刀都弄不清楚的,你说的应该是实话,哈!

网友C:
不行。尺寸无法保证。粗糙度如果材料没处理过的话也很难 成品率会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尺寸无法保证。粗糙度如果材料没处理过的话也很难 成品率会很低

上次车了几件样品是用沙纸打出来的,合格通过了这次来个量大的总不能每件也沙纸打吧,公差是用来配轴承的,非要我做出来不敢外发,用这样的低端设备叫我怎么做哦

网友:
不磨是不现实的,批量生产的话,不然搞磨床来做什么?